请教:有关ProfiBus的应用!

楼主(2003-05-10):
各位高手,我的一个项目大概有400个I/O点,而且分布于150米的范围内。我准备使用一台PC加5611卡,S7-300 (315 2DP) 以及几个ET200M 组成ProfiBus网实现控制,请问这样行吗? 这样的话PC与S7-300通讯会有什么问题吗?

网友A:
根据您所说,PC与S7-300通讯不会有问题,但请注意软件的选型。

楼主:
oprince,多谢回复! 我对S7-300编程使用STEP 7 5.1, 请问PC机上除了安装Softnet外还需要什么软件?

网友A:
很抱歉,今天才来回答您的问题。 1、pc机上如有需要,应该安装WINCC或者组态王软件; 2、如果您需要使用VB或者VC编写界面,需要购买CP5611的OPC 祝工作顺利

楼主:
选用CP5611价钱太贵 只用普通网卡就可以实现 PC与PLC 的通讯 接入协议 TCP/IP 软件西门子NET

网友B(2004-06-11):
各位老师: 我在鼎实公司买了一块pb-oem2-sd卡,插在自己的仪表板上,在pc机上用cp5611+wincc com profibus 建一个主站,想要实现profibus-dp通信,XP系统,我该怎么做。能说说大体的步骤吗? 谢谢!

网友C:
To:寒冬 "选用CP5611价钱太贵 只用普通网卡就可以实现 PC与PLC 的通讯 接入协议 TCP/IP 软件西门子NET" 你以为S7-300的以太网模块CP343-1会比CP5611便宜吗?贵了好几倍的,别做乱开方子的庸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