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300程序下载

楼主(2003-05-10):
请教各位大虾,S7-300在下载的时候需不需要设置什么通讯参数啊?我怎么连不也连不上去。 系统提示: Download(33:17088) Online: Cannot load the select communication driver,File not found. Download(13:31) Unable to set up connection to module CPU 314(R0/S2) 这是什么原因呢?我的软件也是有授权的。

网友A:
PG/PC接口要设置一下.

网友B:
我想你应该用的是MPI下载电缆,在PG/PC属性中选择好电缆协议,并设定串口地址和通讯波特率。

网友C(2007-12-31):
senlon_ye 说得对,先设置好PG\PC通迅接口.

网友D:
PG/PC接口选择到自动状态就行了,再就是看所用电缆是不是对

网友E:
设置好PG\PC通迅接口.

网友F:
安装好step7-300后,在控制面板立生成一个set PG/PC interface的图标,好好看看里面的设置,这种问题多数是设置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