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川变频器的参数为什么不能设置

楼主(2003-05-10):
安川变频器的参数不能设置,它的名字是YANSKAWA,最高电压输出以及模式的选择都不能设置,这是为什么呢?谢谢!!

网友A:
我想请问:在江西省赣州附近有无安川-616G5 4022型变频器维修点,如何联系。有知者望之。 电话:0793-7717440 Email:zlslxs@21cn.com

网友B:
看看是不是基极封锁造成的,如是的话,将8和11端子用线短接一下。详情请打电话给北京北科公司王工010-62322870-30

网友C:
事先输入密码否?

网友D:
看说明书,要把设置参数项设为有效.

网友E:
你所指的模式是什么?控制方式吗? 先设E1-03=F就可以设置输出电压了吧 lihenguzhu2etang.com

网友F:
可能是多功能输入的设定值设成1B了

网友G:
型号都不知!!就说这么多!!

网友G:
能打开参数吗??

网友H(2004-04-07):
那可能是因为你没把模式调整为A

网友I:
参数锁定了吧!

网友J:
我是安川电机的,我觉得您表示的不是十分清楚,请登陆 www.yaskawa.com.cn了解详细情况

网友K:
深圳市斯凯特电气有限公司对安川变频器有丰富的维修经验.

楼主:
我也在深圳,你好,我是深圳力锋达成科技有限公司的,0755-28851008,有空交流

网友L(2010-05-15):
多功能输入的设定值设成1B了怎么设置回来?

网友M(2019-02-21):
设置两个参数就可以更改编辑了。

呼和浩特市蒙骏电梯公司工控维修服务部,专业芯片级维修电梯用安川变频器L1000A,西威变频器Avy系列,艾默生变频器熟练速度快,所有参数保留完整不用去主机角度整定学习的麻烦!!15849197372呼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