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与pc通讯的问题请教!~~~急~~!

楼主(2003-05-10):
各位大虾,小弟有关于三菱plc与pc通讯的问题,想请教一下,请各位帮助 1.三菱plc与pc通讯是否要用专门的软件,如果我上位机(pc)用vb或vc编写界面,然后与plc通讯(通过232口或者485口),该怎么操作。 我询问菱电的人员,他们说要用专门的软件,如果真是的话,那是什么软件? 请各位帮帮忙,小弟十分感谢 如果你愿意请留下你的联系电话,谢谢

网友A:
这种软件很多,但你最好查清楚你的plc型号!我用的是fxgp/win-e, 市场上大都有相关软件!

网友B:
可以不用专门的软件但要加一通讯模块(如UC24 QC24)就可以了。

网友C:
可以实现的,我就做过类似的应用

网友D:
按照通讯协议自己写程序就可以,找做控制的人选好端口\设置好即可

网友E:
1. 下位机为fx系列plc,中间连接用sc-09通讯电缆进行422-232口的连接,上位机用vb中的mscomm控件进行通讯控制即可 2. 用三菱公司通过的通讯模块232,进行与上位机的通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