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三菱f1,初学者,多多帮助

楼主(2003-05-10):
我用的是三菱f1,老古董了,怎么弄?第一,用什么编程软件,必须用dos版本的medoc吗?别的windows下的还有没有可以的,第二,电缆线图哪儿找呢,第三实现和上位机的数据传输是不是需要什么另外的模块,另外还需要什么编程?谢谢,多谢

网友A(2003-04-06):
软件好像只有DOS版的,电缆是不可能自已做的,转换模块的型号我可以告诉您,二手的手编器我有,如需要与我联系

网友B:
请问: 三菱f1系列PLC与电脑的连接电缆在哪可到?

网友C:
什么年代了,还用这淘汰的玩艺 FX1S,FX1N,FX2N,FX2NC这几种新的型号功能强大,性能卓越.价格也不贵 老兄,该换了 我的电话0510-5168161-102, 彭 可以做个朋友

网友B(2003-05-10):
别再medoc了,太老了,该换换了,很好用的:Fxgpwin 3.0 就是编程电缆贵了点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