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有谁用过plc818l的dma方式采集数据?

楼主(2003-05-10):
各位大侠: 小弟在做毕业设计过程中要使用plc818l采集卡采集数据,采集频率要求是1k。 该采集卡在软件采集方式下面可以使用。但是在dma方式下用它自带的demo程序也不能正常工作, 采集进来的数据基本上为4.99。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望各位指教

网友A:
我用的是812PG,也在做毕业设计,希望能共同探讨!

网友B:
看是不是你的输入方式有问题,是单端,还是双端。

网友C:
我曾经遇到过这样的问题,好象和主板有关系,后来换了一块intel的原厂主板,问题就解决了。你可一试试,如果你有什么更好的解决方法希望能告诉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