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三菱A系列PLC

楼主(2003-05-10):
请问三菱A系列PLC与计算机的连接电缆型号是什么?

网友A(2003-03-02):
問:我也是用SC-09连接三菱A系列PLC与我的辦公電腦PC時,我只连上過一次,再也连接不上。而用此電纜SC-09连接另一筆記本電腦與同一PLC又可以连接上。我借別人非SC-09電纜與我的辦公電腦又连接上了。這是為何???謝謝!

网友B:
可在GPPW软件里看一下你的连接设置中的串口是否正确? 连续多连几次!!!

网友C:
设置不正确!

网友D:
你看一下是否与其它的串口设备有冲突,比如调制解调器,我也有过同样的经历,然后把调制解调器从设备管理器中删除后就OK了.

网友E(2003-05-10):
你的情况应该是串口设置或冲突问题,我曾经一根sc-09电缆芯片烧了,换了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