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能够接工业显示器吗?(Ans系列)

楼主(2003-05-10):
请问三菱Ans系列的PLC上能接一个工业显示器吗?若不能,有什么办法能够替代?显示器的功能只是能够显示一些数据和曲线就可以了。

网友A(2003-02-19):
如果光是一个工业显示器,肯定不能连PLC了。

网友A:
为什么不连一台工业计算机呢,用组态或自己编程写通讯都可以的。

网友B:
可以用三菱的触摸屏与三菱AnS系列PLC连接,需要给触摸屏编程。

楼主:
施耐德也有类似产品。。也可显示,但需要组态。

楼主(2003-05-10):
用富士的吧,富士触摸屏挺好用的,就是价钱方面太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