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b.net和simatic net的opc通讯

楼主(2003-05-10):
我用vb.net做客户端,simatic net做server,连接opc.simaticnet后,我用程序添加了几个group和item,但是打开simatic net的opc scout工具,那几个group和item并没有,为何?然后我在simatic net的opc scout中建了几个group和item,但程序中却找不到。

网友A(2010-01-29):
能够把代码发给我,看看   chunhui.feng@mt.com

网友B(2010-07-03):
你添加的Group和Item都是动态的,所以看不到。有些OPC服务器能建立静态的Item,这样每个客户端都能看到相同的Item了。如果OpcServer使用了名字空间,则OPC 客户端例如OPCScout等,能看到树形的Ite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