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备管理
这个问题很奇怪呀.............

楼主(2003-05-10):
各位高手你们好,我单位有二台英国CT公司产的MENTOR II 全数字直流电机调速装置,工作时把二台装置设成联动,可是最近经常会出现工作时装置停止运行的情况,同时面板上出现故障代码,看说明书得知是“内部电源故障”的意思,它的存储故障代码是“125”,即近几次都是这个故障。 请问是否是电机的负载大,出现“弊车”情况,还是调速装置本身有问题?多谢。

网友A:
装置本身没问题,建议查你的使用:馒头的内部电源可提供0~10V/**ma,供你用来作如给定之类,配件在馒头的外部用,现在一定是你用的超出它许可了,如给定电位器外挂太多了.无其它原因.

网友A:
怎么样了?zb2,问题解决了么?怎么不吱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