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FRNP9 G9 160KVA 变频器自动跳车燃后又自动

楼主(2003-05-10):
我公司有三台富士FRNP9 G9 160KVA 变频器带柱塞泵经常发生自动跳车,燃后又自动带负荷起动至正常工作,请富士高手指点何故.

网友A:
检查故障记录!!

楼主:
故障记录是CPU故障

网友B:
负载是否过大,是否启动了故障自动复位。

网友C:
应该是变频器受干扰。“燃后又自动启动”?变频器点着了还能用吗?

网友C:
应该是瞬间停点造成的,在参数中可以设置这个功能,停电后在起动. 可以查看报警历史记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