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问题:如何让用户通过面板给PLC输入数字量?

楼主(2003-05-11):
我要做一个气泵,由直线电机带动气缸。 要求: 可随时可调电机的工作频率,即一秒钟往复运动的周期数; 电机的行程分为3档; 电机进行程时间占总行程的时间的比例可调。 我的想法是用PLC控制变频器,通过变频器控制直线电机运行速度 可是让用户调节以上参数呢?比方说用户要输入电机工作频率:100次/秒,用户怎么让PLC怎么接受这个量?相应的控制面板该怎么做呢? 谢谢!

网友A(2003-03-11):
plc+人机界面更方便

网友B:
上面说的方法可以,但成本高了点,如果你不想花太多的钱,用一个拨码开关,拨入数据。

网友C:
同意二楼观点。

楼主:
请问天蝎,拨码开关是什么样的?哪里可以买到?谢谢!

楼主:
说的是bcd码方式吗,如果这样即便3位数,也要12个DI了。或者用4DI+2DO

楼主:
变频器不是有手动调节频率方式吗?把它接到面板上来,不用通过PLC调节,顶多用PLC控制变频器的手动自动挡

网友A:
用PLC的编程口与一台旧的电脑,用户调节的参数放在寄存器中

楼主:
谢谢诸位!我需要输入3位数,拨码开关占的输入点数太多了。我想这么作,用两个按钮,一个升高频率,一个降低频率。有点笨:)

网友D:
89C2051 单片机,很简单的

楼主:
周公你好,是不是用单片机控制LED显示器呀?把PLC的数据送到单片机去

网友D:
大范你好! 有两种方法: 1. 可以用 89C2051 检测“+”、“-”按键,通过串口送到 PLC 中。适合用户经常调节参数的场合。 2. 可以用 89C2051 象检测按键一样检测拨码开关的状态,再通过串口送到 PLC 中。适合用户不经常调节参数的场合。 如果需要显示,89C2051 也能够方便的实现。 西安 周公

网友D:
大范你好!   有两种方法:   1. 可以用 89C2051 检测“+”、“-”按键,通过串口送到 PLC 中。适合用户经常调节参数的场合。   2. 可以用 89C2051 象检测按键一样检测拨码开关的状态,再通过串口送到 PLC 中。适合用户不经常调节参数的场合。   如果需要显示,89C2051 也能够方便的实现。89C2051 的市价不超过 10 元,应该能够获得较高的性价比。 西安 周公

网友E:
采用德阳捷通科技有限公司的DDM5H系列操作显示表就可以完成让用户调节PLC接受参数调整.网址:http://www.w3ct.com或http://www.jtplc.com email:dwy02@163.com

网友E(2003-04-23):
DDM5H操作显示表这个方法挺节约成本。

网友F:
答: 需要输入3位数,拨码开关占的输入点数太多了 用2个bcd码开关,占用七个I/O点如何?

网友G:
变频器上有调频的开关为什么不用 麻烦

网友H:
楼层越高越乱讲!!! 根本用不到什么PLC,也根本不需要HMI! 你只需要三个开关和几根线就可以了。 普通变频器都具有端子控制功能,他们都是可以配置功能的。我想你的变频器至少有3个DI吧?在配置菜单里设置好最低速度、最高速度、预置速度1、预置速度2...(你的情况只需要设置三个速度),然后在I/O菜单(不知道你的变频器是哪个公司的什么型号,但是应该差别不大)中定义变频器为端子控制。然后DI1设置为启动/停止、DI2与DI3设置为几个预置速度的组合。就可以啦! 好好看看你的变频器的用户手册! 楼上的,要发言就说清楚一点,想想你有需要帮助的时候心里怎么想。不要拉屎拉半截!或者干脆来个广告!更可恶!!!

楼主:
猪猪: 电机行程分3档不是电机速度分3档。 进退程时间比要可调,单用变频器是做不到的。 现在大范的问题点是如何不用人机界面等东西,可以输入信息到PLC。如果用人机界面,我相信大范都会想到的。可惜是成本他也知道高。 至于他说的气泵只是为说明问题提出的实际问题。不是他的问题点。这个实际问题他会解决的了。我们就从输入三个数字方面帮他想吧。 在这我说明一下:如果调节的精度不高,可以设计6个按钮,频率加减;行程加减;占空比加减。应该可以吧。如果精度高,或许需要界面或拨码开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