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CPU214

楼主(2003-05-11):
我是一位新手,最近在使用S7-200,CPU214进行模拟调试的时候出现了以下问题:先是在模拟量采集的时候出现了周期性的晃动,怀疑与干扰有关,于是在程序中模仿S7-200系统手册中使用的多次采集求平均值的办法减小干扰的影响,这下问题更多了。然后将模拟量进行多次采集求平均值这段程序单独测试(这段程序与S7-200系统手册中的模拟量处理的例程序完全相同)结果发现采样和和采样次数乱跳。请各位高人给以指点,谢谢!

网友A:
我也正要使用214和模拟两,对你说的有些担心,清高手指点

网友B:
我以前也碰到过类似问题,后查出是其他的模拟量对它有干扰。可以把其他的模拟量都断掉,仅留跳动大的那一路试试

网友C:
我以前也遇到过这个问题,好像只要将模拟量的负端于模块的M端短接,问题就解决了.

网友D:
这个问题很常见,通常都是干扰引起的,我用填表法很好的解决了。

楼主:
怎么个填表法

网友D:
NETWORK 1 LD SM0.1 MOVW +99, VW600 NETWORK 2 LD SM0.0 MOVW AIW0, VW300 -I +6968, VW300 ITD VW300, VD304 DTR VD304, VD312 /R 11500.0, VD312 MOVR VD312, VD316 *R 78.0, VD316 ROUND VD316, VD320 DTI VD320, VW250 MOVW VW252, VW130 /I VW602, VW130 MOVW VW130, VW310 IBCD VW310 NETWORK 3 LD SM0.0 ATT VW250, VW600 +I VW250, VW252 NETWORK 4 LDW> VW602, +98 FIFO VW600, VW254 -I VW254, VW252

网友E:
我的客户曾经遇到过这个问题,后来查出来是共地的问题,你看看接的和门们要求的有不同吧?

楼主:
我试过了您的这个填表法。好象跟求平均的差不多,只是不是即时求平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