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fix 的速度奇慢,为什么?

楼主(2003-05-11):
ifix 的速度奇慢,为什么?

网友A(2003-02-28):
1、优化画面 2、少使用动态 3、优化数据库 email:yeats781116@163.com

网友B(2003-04-23):
配置太低了吧?

网友B:
IFIX经常出现WORKSPACE在历史趋势画面(6笔8小时)死掉,有办法解决吗?

网友B:
各位高人:是否我的问题太菜,但这的确仍然困扰着我,希望大家不吝赐教!

网友C:
楼上的,我没有碰到这种问题

网友D:
我也有同感,不知有没有改进的办法?

网友E(2009-08-21):
我双核顶级配置用IFIX 的时候都出奇的慢  20分钟能启动就不错了,对这个软件我真地不是很喜欢!!

网友F:
那就换吧 ,这些软件太占资源了,推荐一款不错的软件famevie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