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2N输入模块

楼主(2003-05-11):
我想问一下,FX2N系列PLC输入模块电压由PLC内部提供+24V,输入模块内部没有短路保护,这样一旦外部输入点的电线出现故障,比如接地等,容易烧坏输入点,不知道输入模块电压能不能由外部提供,这样我可以用开关对输入模块进行保护。另外,FX2N系列PLC输入类型为漏型,不知是什么意思。

网友A:
完全可以用外部的电源代替,当然这个电源要保证在异常情况下能起到保护PLC输入点的目的,我是从事煤矿产品方面的开发研究的,针对你所提出的问题,我们是采用“本安电源”来给输入信号提供电源的,“本安电源”在这里就是起到保护作用的。 如有问题请联系 zhuoyonghao@163.com

楼主:
用开关电源给PLC输入点供电,PLC本身的直流24伏怎样处理呢?另外我用的是FX2N-128MR,64个输入点,开关电源的容量应该选多大?

网友B:
您应该选用FX2N-128MR-ES/UL型PLC,它带有S/S端子,用来选择漏式或源式输入,也可选择连接外部电源的24V OR 0V.

楼主:
我用的是FX2N-128MR-001,输入类型为漏型,是不是就无法用外部开关电源了,您所说的FX2N-128MR-ES/UL型PLC,我查FX2N系列PLC样本,没有查到,ES/UL是什么意思,这种PLC价格是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