冶金
迷失 LED

楼主(2003-05-11):
各位前辈,小虾米如今有一事不明,望给予指教 就是怎么样去用 LED 显示一个小数,比如说我用4个 LED 去显示,我不知道计算的结果有几 位——小数点后,即结果有可能是1.111、11.11或111.1,那么我用什么样的方法去点亮那个小数点呢?谢谢,大恩大德永世不忘!!

网友A:
(a)你既然能得到"1.111"、"11.11"、"、"111.1"等字符串,在将ASCII码转换成字模时多做一下处理,即先取一ASCII码,先不转换,再取下一个ASCII码,如这个ASCII表示数字,那么将前一个转换成数字字模,如这一个表示小数点,那么将前一个转换成数字加小数点的字模,如此处理即可。 (b)将上面的字符串处理以下,使其只包含四个数字,并记下小数点的位置,编两个子程序,第一个将四个数字的ASCII转换成数字字模,第二个子程序根据参数“小数点位置”,将小数点加到指定位置的字模上,然后显示。 (c)或者在硬件上将四个小数点与数字分别驱动,编一个小数点驱动子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