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固态继电器

楼主(2003-05-11):
固态继电器的开关频率最大可达到多少Hz?

网友A:
你是什么型号的

网友B(2005-01-04):
请问高手什么叫固态继电器?请大家帮助我!!!

网友C:
固态继电器是一种封装型的继电器,内部为开关元件(三极管)。 是弱电控制强电的一种继电器。其输入电压在12——32V之间。输出电压有两种形式:1、交流输出2、直流输出

网友D:
SOLID STATE RELAY (固态继电器) 固态继电器输入,输出分以下几种: 输出:3-32VDC,90—250VAC,4—20MA,以及VR可调电阻。 输出负载电压:24-380VAC,90-480VAC,5-60VDC。

网友E(2005-02-19):
如果输入信号是5ms以下的短信号固态继电器是否能动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