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采集与分析
请您指教

楼主(2003-05-12):
我想采集声压信号,然后直接接数据采集卡进行处理,应该选怎样的传感器,是否需要外围电路,需要什么样的外围电路?谢谢指教!

网友A(2003-04-07):
关键是选好传感器,你可以问问昆仑海岸,他们专门做传感器。

网友B(2003-05-12):
李侃版主: 我要开发一个关于油库液位报警的系统,只采集一个开关量,请您指教采用那种设备,以及开发思路, 我是工控开发的新手,请你帮助,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