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onderware论坛
Alarm Toolkit

楼主(2003-05-12):
Alarm Toolkit 可以用来开发Alarm Provider和Alarm Consumer. Alarm Provider可以提供报警,提供的报警可由Alarm Comsumer(如InTouch)来显示/确认等; Alarm Consumer可以显示/确认来自Alarm Provider(如InTouch)的报警. InTouch既是Alarm Provider又是Alarm Consumer. 就是说,你可以用Alarm Toolkit来写一个程序,可以产生报警并送到InTouch(或其他Alarm Comsumer)显示,或者你也可以写一个程序来接收并显示/确认来自于InTouch(或其他Alarm Provider)的报警信息。 Alarm Toolkit 包含在FactorySuite Extensibility Toolkit 中,可以用Visual C++开发。

网友A:
我有这种toolkit for 7.11版 但在8.0中却无法确认intouch 中的警报! logger Display: (alarm record ver#=259,current ver#=260,convert status =7) 是不是kit版本太低?

网友A:
intouch 换回了 7.11 并安装了FactorySuite Extensibility kit (idea kit写实时库部分) 及alarm kit 及Real-time kit 部分, 现在wwloger 中不再出错. 用intouch 建一内存点 a, 想用sampleAlarmProvider.exe 注册一点同名点 a, 并根据类型来确认结果:intouch 中实时警报没有反应, 在intouch 作一脚本, ack a; 操作成功! 就是说sampleAlarmProvider.exe 无效! sampleAlarmConsumer.exe 使用正常能显示! 请问可有AlarmProvider能实际使用的例子?

楼主:
你要用alarmprovider确认InTouch产生的报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