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VB实时曲线绘制

楼主(2003-05-12):
请问用VB怎么能实现曲线的自动卷屏和坐标系的同步移动呀?拜托各位老师指点一二,最好能有个例程,我用的研华PCL818L,采温度绘实时曲线,先谢谢各位老师了。

网友A:
凌华有个DAQBench Activex控件,里面有示波器控件可以满足你的要求。

楼主:
谢谢李老师,从采到的数据卡的数据保存成什么格式的比较好一些呀?

网友B:
DAQBENCH ACTIVEX 控件在哪????

网友A:
到www.adlinktech.com下载。

网友C(2004-12-29):
下不下来呀!

网友D(2007-07-18):
用NI公司的measurement studio 6

网友E:
我有现成的程序,且在工程中已多次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