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采集与分析
一个关于采集信号噪声的问题

楼主(2003-05-12):
研华pci1710lg卡12位精度 采集干电池电压信号时有约2mv的波动,不是太多, 采集恒压源电压信号时有约10mv的波动,一直在波动, 请问这种现象正常吗?有提高精度的办法吗? 我用的是单端接入方法,采用差分接入能减小噪声吗? 另外,听说pci的卡还可以外部供电以求得稳定的采集信号是吗? 我想在毫伏级得到稳定的电压怎么办?这个精度的卡可以实现吗?

网友A:
信号的输入范围是多少?

楼主:
输入范围是±5V,可是当我把范围调至0-1V时,波动还是那么大, 怎么办?

网友A:
应该属于A/D固有精度误差,无法解决。想提高精度可以换一块16bit的卡。另外通常16bit的卡只能达到13~14bit精度。

楼主:
非常感谢您指点迷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