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s7300的CP341模块的通讯编程

楼主(2003-05-12):
请问各位高手,谁做过S7—300的CP340或341模块与电量监控器采用MODBUS协议的通讯编程(不用硬MODBUS狗),请给予指教。我将不胜感激。 我的信箱:whxbb@sina.com.cn

网友A:
晕。还是三菱的MODBUS好用。

网友B(2009-02-26):
那个高手知道CP341(RS485)的确良16针脚代表什么意思?

网友C:
我也遇到和你一样的问题

网友D(2009-05-02):
MODBUS协议,带硬件狗的用过,硬件狗能解决CRC校验码,不带硬件狗的应该也可以,不过没试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