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dows 时钟周期能否设为10ms?

楼主(2003-05-12):
输入:120路开关量,32路模拟量; 输出:80路开关量; 系统描述:采集周期10ms,100ms采集10次,然后对10组模拟量数据求平均,根据其平均值计算控制输出。 方案:单台工控机+PC板卡,采集控制一体化。开关量输入用"Hotec PC7508:工作模式为CPU扫描输入,单路最快响应<10μS" ,48路采集时间<0.5ms,模拟量输入采用"Hotec PC7488:芯片AD1674采样时间:10μS 光隔芯片通过率25KHz“ ,32路采集时间<0.5ms,总的来说,一个实际采集周期<3ms. 问题是:Timer的时钟周期是1/18秒,即最小55ms,Timer.Interval值小于55无效,唯一的方法是Timer.Interval值设为100,在一个100ms周期内,采集10次(实际耗时30),然后对10组模拟量数据求平均,根据其平均值计算控制输出,这样,没有达到系统要求,可能引起数据不准。 如有更好的方案,请速回复!

网友A:
加一块定时器卡如凌华的PCI-8554,通过定时器卡的硬件定时,可以在windows下准确到0.1ms。能够满足你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