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s7-200的扩展问题

楼主(2003-05-12):
哪位知道siemens的S7-200PLC(带扩展的),CPU模块与扩展模块之间的通讯关系; 即它通过什么方式实现CPU模块与扩展模块数据交换? bow!!

网友A:
通过扩展模块上的扁平电缆连接在CPU的扩展口上.CPU可以直接读取扩展模块上的数据.

楼主:
哥哥,你没有明白我的意思,我问的不是以什么物理形态的连接(例如扁平电缆),我得意思是:它通过啥通讯方式?同步串口?抑或其他啥东东?

网友B:
据说这叫做K总线,即背板总线。直接寻址。

楼主:
backplane bus;我感觉它是同步串口;不过它的模块好多定制的ASIC,无法确认,哪位可以提供一点资料,谢谢了

楼主:
UP一下,希望高手看到

网友C(2009-06-02):
感兴趣。有许多公司生产S7200兼容产品,但没人将技术细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