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备管理
请教各路高手:关于Danfoss VLT5000的故障

楼主(2003-05-13):
请问丹佛斯DANFOSS VLT5000系列,带37KW冷却泵。现在出现故障信息14--“EARTH FAULT”.请教各位高手该如何解决。 谢谢 刘龙波 福建晋江华达大酒店 0595-5273012 freeman@yeah.net

网友A:
输出是否平衡(电压、电流)??

网友B:
这是发生了接地故障,将电动机的电缆从变频器的输出端子上拆下,用万用表和兆欧表测量电缆和电动机的绝缘,就能找到故障原因。

楼主:
是,我也把负载缷掉后用万用表和兆欧表也测量过了,没有对地啊。绝缘都不错啊。我正在奇怪呢。谢谢

网友B:
再测逆变器的绝缘,如果没有问题,重新起动系统,测量电动机的漏电流,

楼主:
现在没有报14的错误,但没有输出到电机。电机没有起动啊。会不会是参数的设置问题。象这样的问题应注意哪些参数及其值. thanks

网友B:
是不是外部控制信号错误?先将电动机从变频器拆下,再将外部控制信号断开,用手动方式起动变频器,试试变频器是否有错误,如果正常,检查一下外部控制信号,如果正常,将其接入变频器,让变频器空载运行,看其是否正常,以后的问题再说,

楼主:
频率正常、电压正常、功率及电流达不到。电机不运转。

网友B:
你说的情况是在什么情况下?恢复了原来系统情况还是手动方式?

楼主:
手动方式

网友A:
电流检测回路故障!!

网友B:
你再测量一下电动机的三相电阻,最大的可能是电动机有绕组断线,可能在端子处,也可能在内部,将6个头都拆开,每相都测。

楼主:
我有两台电机可以切换的,不可能两台同时坏吧。而且工频是正常的。电机应该没有问题。 接地故障现在是运行一会儿就会出现,关掉,再开然后REST又行。 另外就是电机现在无法通过变频运行,电压是有,电流只有10A左右,功率只有1-2KW。我现在头是大了,会不会是电流互感器的问题。

网友B:
你该早说是两台,你不是试过变频器空载时一切都正常吗?如果正常应该与变频器没有关系,不过要看你是怎么试的。两台切换用什么切换?切换回路的各个端子都测量过吗?一定要测量,不能只看!如果你怀疑是变频器的问题,就找个小电机试试,几个kW就行。要想让人家帮你判断问题,最好把事情(工况)全说清楚,因为变频器出现的很多问题并不是单一的,需要综合判断才行,否则肯定会瞎判,包括我以上的....。

网友:
传感器坏

楼主:
谢谢豆子及各位朋友。我现在把整个过程及现象说清楚: 刚开始是出现报警14->接地故障后,我就把输出端断开(与电机,同时测量过了电机是好的,没有问题),并用万用表及兆欧表也测过了,没有问题。后来我以为设置有什么呢,我就用DISP+CHANGE+OK清除数据,并重新设定(不知道有没有错,应该是没有。因为我共有三台变频器,其它两台是22KW的。我是对照设置的)。现在的情况是开启变频器几分钟后,会出现报警14->接地故障。重新开启变频器后按RESET键后,报警14解除,这时启动电机(通过变频器)出现变频器显示电压正常,电流只有10A左右,功率只有1-2KW,电机无法启动。 请豆子朋友帮帮忙,呵呵。 谢谢!期待您的回复

网友:
更换relay card 即电容上面的那块板。 www.sinodrive.com

网友:
该换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