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备管理
Danfoss VLT5000变频器参数的设定

楼主(2003-05-13):
我公司有一台Danfoss变频器,型号为VLT5000。它带有两台电机。但是,在机器运转中,变频器会突然切断输出,而变频器本身并不显示任何故障信息。电机与变频器之间还连接了热继电器,它的电流设定值与电机的额定电流符合,但是它从来都不动作。变频器有一项设置为Toque limit motor,它的设定值为152%。不知道该参数应该设到多少为合适?是不是实际输出的扭矩超过了这个设定值,变频器才切断输出的?但据厂家说,如果超过,会显示报警信息。请各位赐教。多谢。

网友A(2003-04-11):
“变频器会突然切断输出”是什么意思???

网友B:
“变频器会突然切断输出”是指输出端无电压,而输入端都正常,变频器突然回到待机状态(屏幕上显示stand by 0.0 Hz),而并不显示任何报警信息。

网友C:
你的变频器是多少功率的,15KW的话,把电流传感器卖给我好了! 我估计你的变频器,故障不明难以修复!!

网友B:
I am very sorry! I think the problem does not lie in the Frequency Convertor, but other things such as settings or PLC program of the equipment. I feel very regret that I have no right to sell it at all.

网友:
27#信号断路

网友D:
Kaycy:我觉得y4511说的对,一定是变频启动信号突然断开,并且你的变频输出信号,参数319,321,323或326设置成了[2],待机(STAND BY).

网友B:
多谢各位指教,但是我不明白如果参数319, 321, 323或326设定错误,那为什么电机总是会运行5分钟左右再停机.如果设定成2,机器应该根本开不出来.我现在认为可能是软件问题,也就是说,PLC程序指定变频器在运行一段时间后停机,因为我们软件供应商也这么怀疑.

网友(2003-05-13):
可能是参数设置乱了,试一下参数恢复出厂设置。

网友E(2007-01-29):
我也遇到这样的情况,但是修理了驱动后就好了!

网友F:
怎么每个人说的都不一样呢?到底是什么问题啊,高手说下!

网友G:
打电话0571-88866561丹弗斯的对这方面最熟悉!可以咨询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