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压电器/控制元件
各位大虾:请教AC220V继电器输入、输出的PLC品牌、型号

楼主(2003-05-13):
(无正文)

网友A:
很多品牌的PLC都有AC220V输入/输出的型号,不过以模块式的居多。一体机很少见。

网友B:
Mondicon 系列中型机有

网友C:
SIEMENS s7 200系列的。221 221 224 226

网友B(2005-05-20):
schneider的quantum plc有输入输出模块,premium plc有输入模块可以直接接入ac220

网友D:
220V输入的不是很多,一般只在中高档机型中有,S7-300、400就有

网友E(2006-03-25):
OMRON C200H-IA222

网友F:
SIEMENS s7 300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