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AB PLC故障点的定位

楼主(2003-05-13):
大家好: 本人主要从事AB公司PLC及上位机编程维护,现有项工程已经在现场使用半年,前几天CPU(SLC5/04)出现math overflow (s:5/0)报警,换过CPU也没用,因无法准确定位查找故障点,只能用OTU暂时强制清除,不知各位有无更好的方法,请告知。谢谢! Email:liaosc7511@yahoo.com

网友A(2003-01-08):
我叫傅盛,和您一样同样接触AB的产品,不同的是我有实验室,包含AB的全线产品,你不介意的话可以联络我:0755-26525473

网友B:
楼上的朋友:你有实验室有咋么样?你知道上面的问题的含义么?

网友C:
我也曾碰到过,不过好像这不是什么故障。s:5/0置位只表示算术指令曾经发生溢出(比如两个整数的乘积超过整数的范围),必须在主程序End语句以前把它复位,否则处理器将会处于故障状态! (你可以检查一下程序的算术指令)!

楼主:
现场的数学运算指令用得很少,也检查过,现正检查上位机设备TAG设置是否正确。

楼主:
请问付盛先生,是否有rsview32的ADS授权盘和WEBSERVER软件.

网友D:
你要这个授权,自己用吗?

网友E:
野猪说得对,可以肯定是Ladder程序上的错误,请仔细检查程序,一般是N文件在运算时出现的溢出错误 PS. ADS似乎不是很稳定,还是用WebServer比较好一些

网友E:
s:5/0置位只表示算术指令曾经发生溢出,用logix500 online清除故障试一下,如不能解除,只好清程序重新download

网友F:
otu清除是什么意思?

网友G:
楼上所有前辈们: 你们好!我是一个初学者,我也是接触AB-PLC,我想从它入手了解并深入掌握这们学问(想靠它学会PLC),大虾们可不可以告诉我如何一步步学会,我也没有AB-PLC方面的书,AB网站太难找了,谁能打包给我 谢谢 yymlw@163.com

网友H(2003-05-13):
打电话给我们: 0532-7654865 问题会得以解决 青岛科成自动化 kc999@ruyi.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