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Mitsubishi)PLC
三菱FX1N怎样实现温度控制?

楼主(2003-05-13):
各位高手,小弟在实际工作中遇到一点问题,望有这方面使用经验的兄弟指教一下。 使用三菱FX1N的PLC+FX2N-4AD-PT模块+PT100测温,控制加热管加热以达到温度控制目的,控制温度大概50-100摄氏度,误差正负2度以内。 本人觉得开关量控制不能达到控制要求,故决定使用PID控制方式。具体想法有两种: 1.使用PLC的晶体管输出端作PWM控制,通过固态继电器通断加热管。我想知道使用这种方法下频繁通断加热管会不会影响加热管的使用寿命?一般使用多大的通断频率比较适当? 2.通过PLC控制可控硅,通过可控硅控制加热管的通电电流。这种方法从硬件上需要增加PLC的模拟量输出模块吧?另外市场上能找到4-20mA信号直接控制的可控硅吗?价格如何? 请问各位,我以上的两种方法都能实现PID控制吗?哪一种控制效果比较好?哪一种成本较低?希望有这方面使用经验的朋友给一点意见,或者给小弟一些更好的建议。或者有这方面资料的请发到 gm200@21cn.com 由于PLC要与人机界面通信,温度要在人机界面上显示,故不可以用一般的温度控制器。 谢谢!

网友:
正负2度用三菱的自整定PID程序加固态继电器输出足够,可在±0.5℃内。不会影响加热管的使用寿命!通断周期视工况可在数秒至数十秒选择,周期小有利提高控制精度,在下曾在塑料机械上做到±0.3℃精度。

网友:
26,谢谢你的回复。请问你是用PWM指令控制每周期的通电时间的吗?

网友:
可参考新版手册PID指令说明和示例,可用PWM指令,但该指令只供Y0、Y1输出;用定时器T的方法更方便,注意在通断周期较小时,选用晶体管输出型号。

网友A:
可控硅有现成的,不过价格很贵(几千吧,我以前询过价的)用可控硅的话,没必要加模拟量输出模块,你反正要用温控表,选一个带PID调节的仪表(如RKC的还不错),直接4-20MA输出控制 还有人机要显示温度,假如用你第一种方式的话,温控表也可以不用,PT100直接连到PT模块就可以了,温度在人机设定

网友:
RENOKAN,感谢你的意见!不过现在我的两个方法都是不考虑用温控器的,因为用温控器就不能在人机界面上显示温控器上显示的温度值及设定要求温度值了。总不能在同一个位置安装两个PT100,然后一个接PLC模块,一个接温控器吧? 我的意思是如果用可控硅的话,控制可控硅是要求用模拟量的吧?那是否就一定要用PLC的DA模块呢?因为我没有用过可控硅,所以不是很了解,请指教。同时,我用的电加热管总共才10KW,用可控硅控制的话应该不要几千块吧?可控硅是包括触发电路的吧?使用模拟量控制导通角吗?

网友:
10KW用3个国产40A固态继电器分三相足够,才200多,别再谈可控硅了!

网友A:
可控硅是4-20MA或0-5V信号控制,要DA模块,你的功率不大,用固态继电器应该没什么问题,我以前见过很多塑料挤出机上温控也是用通断信号的,成本很低,这可能要看应用场合了,还有可控硅功率小应该也不便宜的,它的触发电路是一样的,只是功率模块小一点而已

网友B(2005-11-26):
你也可用可控硅产品,价位也没有几千吧?我司有相位控制器,直接给出4-20MA/1-5V的信号就可以了。控制效果比起SSR的简单开关控制会好很多。0769-5987399郭`R

网友C:
用DA模块加SSR来控制!价钱也不高!

网友D(2006-01-12):
楼上的,用SSR了还要D/A模块吗,不懂,应该直接用开关量来调节通断时间就可以了,也就是PWM方式.

网友E:
用SSR控制比较好!

网友F(2006-03-03):
楼上的不可能都糊涂吧?
控制可控硅用脉冲信号!! 怎么提到模拟量!!

网友G:
SSR是一体湖化相位控制器,可线性调节温度,输入0-20毫安或0-10伏信号,当然也就要D/A模块了

网友H:
通一点先生:你知不知可控硅模块是可以用模拟信号来控制,那是模块里面已经有触发电路,在外加模拟信号来控制已可以了。

网友I:
用可控硅控制精度不够,我们公司有一个用可控硅控制的加热部件,精度在+/-10度左右

网友J:
yesiu:从电路简单,成本低的角度考虑,还是用固态继电器比较好.当然要用PID,但是你可以将10KW的加热管取出一小部分,用做控温.也就是说,接近目标温度时,将加热管大部分断电,用那一小部分来控温,这样可以控制的比较准.我以前用台达的模糊控制,控制精度达到±0.2.你不妨考虑一下.

网友J:
还有,PT100有输出两路的,价钱高不多.

网友F:
[b]十分谢谢 新时代老兄 lcx426老兄指点!!

网友C:
就用SSR就行!!正负1度就要用SCR了!!

网友K(2006-04-19):
直接用温度控制显示仪表就可以做到,如果没有其他的要求,可以不用PLC

网友L:
还是用仪表方便.

网友M:
PID加固态继电器。

网友N(2007-05-01):
我们是杭州市集成科技有限公司,专业生产固态继电器的厂家,质量可靠,品种齐全,欢迎选购,袁克军,0571-57109910,0571-57109810,13967134591,商祺.

网友O:
我怎么看不懂呢?

网友P(2007-09-23):
可以给个PWM方式控制SSR的实例吗??我现在控制项目都是用DA模块控制SCR~~~~~~来实现温度和湿度的稳定~~~~~~~

网友Q:
  三菱FX系列PLC key软件,有需要的朋友加QQ:838260510

网友R:
直接采用晶体管输出的PLC来驱动固态继电器就可以了;属于怦怦控制;
如果要采用调压的方式来控制发热管的电压,需要其它元件/电路,如晶闸管调压模块;好像那个在网上经常做广告的温控器可以直接驱动晶闸管调压。

网友S:
其实用什么控制要看负载的热惯性大小来决定

10KW估计热惯性不会小,先用接触器用大功率加热,温度接近时用调功器小功率恒温或用周期1-2S的PWM控制SSR应该最经济

网友T(2007-10-28):
晶体管PLC + SSR就OK

比如设置200度,在190度的时候做个时间,在195度的时候做个时间,在197时候做个时间,在198做个时间,在199做个时间
然后与当前温度做比较,比较后的对应每个温度的时间MOV到一个D,将这个D不断的与2000MS进行比较,输出任意一个Y去控制SSR

网友U:
下面引用由牛牛不牛在 2007-10-28 17:07:00 发表的内容:
  晶体管PLC + SSR就OK

比如设置200度,在190度的时候做个时间,在195度的时候做个时间,在197…
--------------------------------------------------------------------------------------------
基本上同意,具体效果视乎系统大小。

网友V:
好像没必要这么复杂,用个pid调节器就搞定了

网友W(2010-10-22):
http://www.yythyb.cn 温控仪表资料

网友X:
建议不用模拟量的模块,使用山武的SDC36温控器,用485通讯,精度应该可以达到

网友Y(2019-03-26):
谢谢楼主分享!值得借鉴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