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S
对rslogix500了解的请进!!!

楼主(2003-05-13):
我是一名准备毕业的自动化专业学生,现在正在做毕业设计,我们使用的系统仿真系统是AB公司的slc504+Rslogix500;现在正进入编程阶段,但是对slc500系列芯片的指令我无从下手,希望能在这里得到帮助。我希望这里的高手们能指导我去完成我大学里面最后的课程。最好能给我提供slc500系列芯片的指令集和rslogix500使用指南(中英文均可)。万分感谢!!

网友A:
HI! 哪儿的?

网友B:
指令集在WWW。AB。COM网站上下载,说说你的系统,我说不定可以帮你参考,或者出些主意。

楼主:
我是武汉的。我现在做的是净水厂控制。我负责滤池部分。现在主要的问题的如何使用rslogix500。因为我没有任何经验如果慢慢摸索的话恐怕写论文的时间就很少了。另外,为什么我的电脑在安装rslinx的时候到了50%就不动了??请各位指教!谢谢!

网友C:
你的电脑操作系统版本是什么 最好是2000

楼主:
晕了,我的电脑是xp,但是我的一个同学装的也是xp她却能安装哦

网友C:
如果是不是正版的话,可以重装试试

楼主:
我的是正版的刻录盘,这个应该没有问题的,我重装了n次了。我现在更需要的是rslogix500的使用手册。。请各位高手相助

网友C:
rslinx版本是多少 ,5.0 不支持XP

网友C:
其他有什么要帮忙的可一发邮件 zhouyush@sina.com

网友:
最好系统是英文版的2000,安装系统之前不要装Acrobat

楼主:
我试试看,谢谢!

楼主:
还是不行:(我的电脑现在装了很多东西不可能改为2000,各位高手知不知到该怎么在xp下安装啊,是不是这个软件不支持amd的处理器。我用的就是amd的处理器。因为能装上的两台电脑都是intel处理器的。两台装不上的都是amd处理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