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控制方式

楼主(2003-05-13):
请教:变频器两线控制与三线控制方式有何区别,各用在什么场合,如要求变频器具有晃电自启动功能该采取哪种方式。

网友A:
两线控制用一个开关控制启停.一般为旋钮开关. 三线控制有一个启动开关和一个停止开关,一般为按钮. 实现上电自启动功能要用两线控制.

网友B:
两线控制为电平控制方式,即在电机运转时RUN和STOP端必须一直有直流24V电压,否则电机停止运行。 三线控制为脉冲控制方式,即要想使电机运转,STOP端需一直有电,RUN端只要给一个脉冲即可。

网友C:
是指电压\电流控制吧 两线是指4-20mA的控制电流,由外系统提供,有较强的抗干扰能力。 三线指0-10V的控制电压。由变频器内部提供10V的电压,外接可调电阻进行分压。

楼主:
imgg和豆子说的都对。但肯定不是电压/电流控制。

网友D:
变频器具有晃电自启动功能,应可以在变频器内的功能内部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