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PC
OPC Item的Attribute问题

楼主(2003-05-13):
OPC DA规范中对于OPC Item提供了Attribute可供访问。并提供了IOPCItemProperties接口可以访问它们,但是客户增加Item的时候似乎没有方法可以增加它的Attribute(IOPCItemMgt::AddItems方法没有提供增加属性的方法)。 请问高手,客户有方法可以加入item的属性吗?

网友A:
IOPCItemProperties接口为客户程序提供了一种方便浏览OPC服务器存储区中数据项属性的方法。这些属性包括工程量、设定值、高限报警值、低限报警值和注释等。通过该接口,OPC客户无需创建和管理组就能直接得到这些信息,简化了操作。 OPC Item是由OPC Server定义的,客户端只有访问的功能,对Item的值可以修改(只要有权限),但对其属性及其item本身却不能修改。

网友B:
设定属性, 应在server 部分, 可参见da文档 4.4.6 client部分不能删除到server 部分的点!

网友C:
不能修改OPC Item属性!你修改了,别人怎么访问?

网友B:
对于特定的场所用法会不一样, 可以对设定属性部分进行权限管理!

网友A:
to 蒹葭苍苍 IOPCItemMgt接口提供了增减item的方法,其实它并不会增减服务器中的item,实际上可以理解为建立或撤销与服务器item的通信的通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