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液晶显示屏由原正常颜色全部变为橘红色,是什么原因

楼主(2003-05-13):
求教液晶显示屏由原正常颜色全部变为橘红色,是什么原因?液晶显示屏是黑白的。 使用5年。

网友A(2003-03-02):
肯定有问题了,都用了5年了,应该说你们维护的还不错,趁着程序还能读出来,尽快换一个新的把

网友B:
灯管不行了

楼主:
灯管可以更换吗?市场上有售的吗?现在字体都很清晰,只是显示红色,如果不更换会出现什么结果?

人见人爱,花见花开

网友:
背灯老化了,再用下去的话,没有多长时间背灯就一点都不亮了 背灯市场上即使有销售的话,你也不知道型号的,很容易买错的 还是建议你去修吧

网友C:
快换吧。不然........

网友B(2003-04-25):
可找厂家来修修,或许能修好呢 修不好再换吧

网友D:
我不知道你用的液晶显示器件用的是什么控制器,是不是SED1335?有的控制器可以在程序中设置颜色的(SED1335就可以简单的设置4种颜色)你可以重新固话一片ROM程序试试,当然要原来的程序,如果还不行,你就是硬件的问题了

网友B(2005-03-13):
可能使受潮

网友E(2006-06-12):
呵呵,发热后颜色要变的,你的是单色STN吧,使用时发热很容易变色的.还有一点,你说使用5年了,是24小时运行还是8小时运行或间歇运行?背光的寿命一般为5W小时,你要作好准备了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