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fx系列如何加密

楼主(2003-05-13):
三菱fx系列如何加密

楼主:
1.直接在软件里面加口令 2.用逻辑加密--自己写些不相关的东西,插入程序中 3.软件写完后,最好,自己留程序清单和注释,不然的话,一个月下来,自己都不知道曾经写了些什么,编一个程序很容易,但看懂别人的却要费些力气,虽然plc很简单。 4.建议老弟用普通口令就可以了,防止一些普通用户出于好奇心进行修改,把更多的心思花在做工程上吧

网友A:
0976先生: 如果加密程序放在PLC里的话,省点心吧, 1. 用手持编程器是不管你有无加密程序,均可调出来的. 2. 谁都知道FX-PLC的8个密码字节存放的位置,在VB上编一句读8008h(程序块偏移第8个字节) 起的8个字节,就可露出真相.

网友A:
请看: 手持编程器GPP读PLC的程序流程(用微机监法所得) GPP: 05h 发信联络 PLC: 06h 应答 GPP: 请发位于0E06h(D8003,内装/外接保护开关ON/OFF状况)的2字节数据 PLC: 保护开关状态为.... GPP: 请发位于01E2h(D8001,系统版本)的2字节数据 PLC: XXX版本 GPP: 读8000h程序段开始的40h字节 PLC: .... GPP: 再读下40h字节 PLC: .... GPP: 再读下40h字节 PLC: ...... GPP: (反复,直到读完) PLC: ...... GPP: 开始校验,从头开始读40h字节 PLC: ..... GPP: 请发位于01E0h(即M8000-M8015,PLC在运行,出错吗?)的2字节数据 PLC: ..... GPP: "B" 发送结束 PLC: (应答字符)

网友A:
请看: 手持编程器GPP读PLC的程序流程(用微机监法所得) GPP: 05h 发信联络 PLC: 06h 应答 GPP: 请发位于0E06h(D8003,内装/外接保护开关ON/OFF状况)的2字节数据 PLC: 保护开关状态为.... GPP: 请发位于01E2h(D8001,系统版本)的2字节数据 PLC: XXX版本 GPP: 读8000h程序段开始的40h字节 PLC: .... GPP: 再读下40h字节 PLC: .... GPP: 再读下40h字节 PLC: ...... GPP: (反复,直到读完) PLC: ...... GPP: 开始校验,从头开始读40h字节 PLC: ..... 请发位于01E0h(即M8000-M8015,PLC在运行,出错吗?)的2字节数据 PLC: ..... GPP: "B" 发送结束 PLC: (应答字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