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变频器在NAP系列恒 压 供 水 系 统的应用

楼主(2003-05-13):
随着我国城市,农村建设的迅猛发展。住宅,宾馆和办公建筑越来越多,供水系统是城市农村建设的重要和必备设施。为了方便您的生活,我们向大家推荐北京景新电气技术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开发的采用ABB系列变频调速NAP恒压供水电控系统,这种系统实现了水泵的无级调速,根据用水量的变化自动调节水泵的转速而使水压始终保持期望值,以满足用户不同时间的用水要求。这是当今最先进、合理的节能型供水系统。 NAP变频恒压控制柜是专为风机、泵类负载应用而设计的电控装置,它与外部过程仪表配合可构成气体、液体的流量、压力及液位闭环控制系统。设备选用了世界著名品牌的ABB变频器和SIEMENS可编程控制器及国产的优良元器件,由我们公司自行设计和生产。NAP适用于2.2KW至315KW的鼠笼式电机拖动的风机、水泵的控制。 我们先看看恒压供水与其它供水方式的比较: u 传统的供水方式: 一般城市管网的水压为1.4-2.4kg/cm2, 只能保证6层楼以下楼房的用水.其余声部各 层均须”提升”水压才能保证用水要求.以前大多采用传统的水塔,高位水箱或是气压增压 设备, 但它们都必须有水泵以高出实际用水高度的压力来提升水量,增大了水泵的轴功 率和能耗. u 水箱/水塔供水: 系统供水是由水箱/水塔直接供应,即为重力供水。它是由位置高度所形成的压力来进 行供水的,因此,必须建造高大的水塔或在建筑物屋顶建立贮水箱。由于水塔和水箱 的容积是一定的,在用水高峰常常不能满足供水要求。同时,由于其存水量大,在屋 顶形成很大的负重,增加了结构的承重和占用楼层的建筑面积。此外,水箱和水塔的 贮水,增加了水被二次污染的机会。 u 气压供水系统: 气压供水系统不在屋顶上设置水箱,也不用单独建筑水塔,仅在地下室或某些空余之 处设置水泵机组和气罐设备。采用压力给水来满足供水要求。气压供水系统是以气压 罐代替水塔或高位水箱,利用密闭压力罐内的压力将水压送入管网,其优点是灵活性 大,建设快,少受污染,利于抗震等;缺点是体积和投资大,压力变化大,运行效率 低,还需空气压缩机充气。因此,耗费动力较多,维护费用高。 u 恒压供水系统: 变频调速恒压供水系统,无须贮水箱或水塔,它由单台泵或多台泵将水源的水直接打 入用户主管网中,根据用水量随时调整水泵的速度和水泵运行的台数,以保持管网压 力恒定。在用水高峰能保持恒定水压,在用水低谷或无人用水时,可调低水泵速度或 进入睡眠状态,具有显著的节能效果。除此之外,该系统还具有设备占地面积小,综合 造价低, 减轻水质二次污染,,便于使用和维护等优点。 系统特点 以NAP恒压供水应用为例: l 控制精度高: ABB变频器的内置PID调节器,实时监视压力实际值,随时调节水泵的投入数量和运行速度,从而自动跟踪用水量,并保持管网压力恒定,通过调节PI参数,控制精度可达0.01Mpa。 l 压力设定,操作简便: 用户可用键盘或电位器(选择件)设定压力。 l 可多台水泵循环软启动: 装置可列1—4台水泵进行循环软启动控制,即减少了电机启动时对电网的冲击,又减少 了水泵的启动磨损和设备的冲击能耗,延长了设备的电气和机械寿命。 l 定时换泵功能: 为了保证各台水泵都能均匀地磨合,不发生锈蚀,延长设备的使用寿命,在PLC控制程序 中可设定定时切换水泵工作时间。切换可在各台水泵之间循环进行。 l 睡眠功能,高效节能: 在用水低谷或夜间无人用水时,管网压力长期保持期望值,系统会停止水泵运行,一旦压 力低于期望值,系统会自动唤醒水泵投入运行。实现供水系统智能化管理。 l 系统多点监视的扩展功能: 蓄水池水位监视、机械系统的故障监视等,一旦外部有故障发生,可使该泵或整个系统停 止工作并报警。 l 手动/自动功能,提高供水系统的可靠性: 当自动控制系统出现故障时,可将系统切换到手动工作方式,使泵投入运行,保证正常连 续供水。再对自动控制系统进行检修。 为了使您更方便的了解变频调速恒压供水系统,我们先看几个实例。 实例1 本套系统是一个最简单的一套变频柜带动1-4台水泵运行的例子,由变频调速电控柜、远 传压力表(作信号传感器)、水泵机组及相应的水管和管件等组成。 本套系统不仅具有操作简单、运行安全可靠、压力控制精度高、流量连续可调以及多台水 泵连续可调等功能,而且还有 ² 蓄水池水位监测功能 ² 为了保证设备正常运行,防止蓄水池无水而造成水泵空转,避免造成烧坏设备的事故发生,本设备可根据用户的要求,加装蓄水池水位监测功能。当蓄水池水位降低到安全水位以下时,设备自动停止运行,当水位回升到正常高度后,设备自动恢复到正常运行状态。 ² 自动投入夜间值班小泵功能 设备进入夜间小流量运行状态时,为进一步节省电能,降低设备运行费用,主控系统将发 出指令,自动将主泵切出,投入夜间值班小泵运行。当供水系统的用水量逐渐增大,值班 小泵无法满足供水需求时,设备将自动投入主泵运行,将夜间值班小泵及时切出。 ² 定时换泵功能 本设备为了保证各台水泵都能均匀地磨合,延长设备的使用寿命,在控制程序上有定时 切换水泵工作时间的功能。当1号水泵连续工作时间满8小时后,控制系统将发出换泵工 作指令,自动切出1号水泵,将2号水泵投入工作状态;当2号水泵连续工作时间满8小 时后,系统将自动切换3号水泵投入工作,依次类推,循环往复地工作。 ² 双压力控制功能 该项功能是专为消防——生活共用型供水设备或是类似要求的供水设备而设计的。设备平 时工作在第一供水压力状态下,当设备接到消防信号或是第二供水压力指令后,设备将自 动按消防供水压力或是第二供水压力指令进行供水。当消防信号或是第二供水压力指令解 除后,设备会自动恢复到第一供水压力状态下进行工作。 ² 高可靠,双自动控制器供水设备 根据用户的需要,在供水系统可靠性要求极高的单位或场合,可提供高可靠、双自动控制 型的供水设备。当一套自动系统出现故障后,可将设备转到另一套自动系统下运行,在 不停电、不停水的情况下,即可检修有故障的自动系统,使供水系统的使用可靠性大大提 高。 实例2 这套系统也是消防——生活共用。由于泵功率较大,主要用于消防。 当用于消防时变频调速泵1#泵为稳定泵,2#泵和3#泵为消防泵喷淋泵,当有消防信号时,变频器发出继电信号,开启1#软启动器,启动2#泵。如果供水量还不能满足,又自动开启3#泵,变频器内的组泵控制软件还可以自动定时交换主备泵地位,防止备用泵锈蚀。 系统特点; ² 主备泵自动交替工作 ² 睡眠功能,节电50% ² 自动显示用电量,累计时间、温度、电流、电压、水压,泵运行台数故障原因等28个监视数据 ² 保护功能完善,出现上水箱(塔)满水、电机缺相、过压、过流、漏电等故障时,自动报警停机 ² 设备简单可靠,性能无与伦比 ² 远程控制盒为可选件,可在值班室远距离控制起停,显示水压、故障、预留计算机接口,支持大厦全自控。 实例3 本套系统用于水暖定压补水。 本套系统的特点: ² 压力自动反馈控制,水暖管网压力低时,高层用户无暖气,变频器自动检测,开机升速,补水,压力升到一定值后,自动降速直至停机,自动保持管网压力稳定在预设置。 ² 取消高位膨胀水箱和落地膨胀水箱,及补水泵电机启动器,配置灵活,不需占地面积,减少土建投资和设备投资。 ² 提高供暖安全可靠性,无人值守,自动工作,减少劳动强度,不会人为忘补水、过补水、冻裂或涨裂水暖管网。 ² 补水箱缺水,管网严重漏水,自控失效,电源缺相,过压欠压,电缆漏电,电机漏电,电机过热等故障,自动报警停机。 ² 水泵电机软启动,无极变速,管网压力稳定度1%,对管网设备无冲击,对电网无冲击,可靠又安全,延长设备寿命,减少维修量,节约资金。 ² 节电70%以上,效果显著。 ² 运行前后任意设定水暖压力,安全可靠,方便管网扩容。 ² 虚线部分为可选件,选择循环泵变频调速温度自控系统,还可以实现恒温供暖,天气温度低时,循环泵自动升速加快水循环升温,反之,减速降温。精度1%,节电30%,节煤效果显著,节省泵电机启动器投资。 以上仅仅是几个单方面的例子。 NAP变频控制柜可被定义用作控制不同的过程量,例如:压力、流量或液面高度,这仅仅取决于实际值传送器检测的物理量。与风机、泵类等机械设备配套便可应用于多种场合。 例如: ² 城乡居民生活小区,高层建筑生活用水,宾馆、饭店的室内外供水系统。 ² 各类型的自来水厂,供水站增压系统,输油管增压系统、供气系统。 ² 供热和空调系统中的循环用水系统。 ² 传统供水系统(气压、水塔、高位水箱供水)的改造。 ² 工业恒压供水系统。 ² 消防用水系统。 ² 工业锅炉补水系统。 ² 深井泵恒压供水系统。 ² 农业排灌系统,园林喷洒系统,水井及艺术喷泉系统等需供流量,压力控制的多种应用场合。 典型应用场合: l 北京华清环境技术公司污

网友A:
智能型变频恒压供水模糊控制器 控制器特点: 功能完善: ·多达64个功能参数选择、9种应用图选择,全面满足供水用户的复杂要求; ·采用模糊控制原理,自动优化时无需调整控制器的参数(并提供用户可更改切泵的条件,方便有经念的用户),响应快、精度高、泵切换时管网冲击小; ·内置实时钟(带掉电保护)。可编程压力运行时间图,多达每日8段定时高低压供水及开关机功能; ·具备水泵自动定时交换的设置,提高水的平均使用寿命; ·系统提供了二种节能工作方式,休眠功能或附属小泵功能; ·控制器可选择正反馈或负反馈,负反馈时,可用于供水;正反馈时,可用于抽水保持水位; ·增加锅炉补水控制,泄压阀压力区间控制选择; ·故障自动复位机制,延时可调; ·变频器故障后,可选择自动转入工频运行(压力区间控制); ·在线编程功能,大大方便调试; ·完善的密码锁功能; 适应性强: ·多达5台主泵,每台主泵均可设为循环起动或直接启动,配置灵活,可编程输出(与第5台主泵复用); ·功率输出点为继电器,可接交直流负载(可接降压或软启动器);变频器的运行控制信号为浮动输出,日本(控制信号共地)、欧洲(控制信号共电源)标准皆可适配; 可靠性高: ·模拟和数字信号全部采用光隔离,全面提高电磁兼容性; ·采用开关电源供电,具备宽电压适用范围; 结构先进: ·通过智能数字面板的操控和显示节省大量按钮开关及指示灯,更加经济; ·器件采用先进的SMT(表面贴装)工艺; 价位合理: ·恒压供水以往采用:PID调节器、PLC、压力传感器等; ·采用该控制器后:只需智能型变频恒压供水模糊控制器,及远传压力表即可,大大将低了成本;而且接线简单。是水厂及企事业单位生产及生活供水的必然趋势。欢迎惠顾!! 联系方式: 北京富达瑞能源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联系人:刘经理 地址:北京市丰台区鹅凤营147号华胜写字楼0140室 邮编:100073 电话:010-63336909  63336910 传真:010-63336910      手机:13911093205 E-mail:fudarlx@sina.com

网友B(2005-06-29):
我有一供水系统 用ABB400 运行中不定时报故障F1 请教有哪些原因造成? 不胜感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