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ieee488接口的简单问题。

楼主(2003-05-13):
我有一台万用表,后面有个ieee488接口,我想问,要通过这个接口采集数据必须要有一个采集卡吗?有没有一种电缆直接将这个接口和计算机的串口什么的连接在一起,然后采集,谢谢。

网友A:
需要配一个IEEE488卡。

网友B:
请问ieee488卡是用来干吗的?测量数据?它是ni的产品吗?

网友A:
Ieee488卡用来接各种仪器,可以控制仪器。ieee488是一个公开的规范,很多数据采集厂家都有这样的卡片。对于凌华而言,有PCI,CompactPCI总线的产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