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m.exe出错

楼主(2003-05-13):
当我点击“向导”工具栏是,程序提示wm.exe出错,程序将被windows关闭,然后程序自动关闭,不知是什么原因,如何解决?

网友A:
一般是DEMO的时间限已到,只要重新打开就行了。

楼主:
好象不是这个原因,因为我用的不是演示版,以前也出现过,但重装后没有出现,今天又开始出现,而且一打开“向导。。。”就自动退出,不知为什么

网友A:
Application corruption can be caused by various actions which are hard to trace once the corruption has occurred. Examples include improper shutdown of the computer while files are in use, a power failure or surge, and unacceptable characters in a file.

网友B:
有几种可能 1.注册表坏,向导要从注册表中读取大量的注册控件信息,是不是最装过其它软件可能有冲突 2.使用的dll动态库问题! 与WM配套的动态库文件有误!

楼主:
deng_LP说的对,我分析第1种可能性大,因为我安装后第1次用没问题,安装控件后就不行,请问如果是这样,有什么解决的好办法吗?

网友C:
安装一个或几个ActiveX控件后会出现这个问题。是不是和系统内存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