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急求助 版主!!!!!!!!

楼主(2003-05-13):
王先生: 你好! 我现在有一台电机,30KW,3P 440V/60HZ,角形接法运行,恒转矩负载。 改为在 3P 380V/50HZ,角形接法运行,恒转矩负载运行,不知道可行吗? 请指教。谢谢!!! 另外,请发表一些关于当电压、频率改变时,电机的功率变化情况以及电机 的其他参数变化的文章。不胜感激!! 再次谢过!!!

网友A:
你说的3P是什么意思? 如对于440V /60Hz 电动机用380V /50Hz电源供电,因频率降为原来的83.3%,轴转速同样降低83.3%,由于轴转速的降低,轴功率和转矩输出都会降低,原电动机会形成大马拉小车状态,即不能达到额定输出,所以不能保证所拖动的机械正常运行。如果不是用于原来与电动机配套的机械上,降额使用倒是可以。有的电动机是60Hz/50Hz通用,则在相同额定电压下的50Hz运行时,电流增大约10%,但可以达到额定输出。你是降压使用了,所以要看负载的情况而定。

楼主:
王先生: 谢谢! 3P 是指的3相的意思。 您说的“轴功率和转矩输出都会降低,原电动机会形成大马拉小车状态,即不能达到额定输出,所以不能保证所拖动的机械正常运行。”我不太明白,您的意思是不是,电压降低后电机的输出转矩也降低了,所以可能造成所拖动的机械不能正常运行。 这几天我考虑了以下,我把我的想法说一下,可能不太正确。 (补充一下:我原来的问题就是拖动相同机械,负载是制冷压缩机,恒转矩负载)。 是不是可以这样想,假设通过一个变频器将电源频率降低到50HZ,然后接到电机,让电机在50HZ运行,那么原来方案就可以看成变频调速的一个特定点(50HZ)。而在恒转矩变频调速的要求中,保证v/f的比值恒定,则可以保证调速过程中的电机的过载能力基本不便,同时也可满足磁通∮基本不便,也就保证了功率因数也基本不便。 而440/60=7.3,380/50=7.6,满足v/f基本不便的要求。 另外在较低速时,为了保证电机有足够大的Mm(最大转矩),使v/f的比值随频率的降低而增加。这样看来,电机完全可以经过变频器变频后使用,那么在380V/50HZ,这样一个特定点上,电机是可以正常运行的。 (正如您所说的,转速降低后,电机的输出功率也降低了,而这正是调速的目的) 不知我这样的类比可以吗? 再次感谢! 盼回。

网友A:
你对我说的意思的理解是正确的。另外,你说的这些在理论上基本正确,但实际应用时,还有一些因素需要考虑,这些因素会影响实际的运行效能,例如: 1、采用变频器后不能保证功率因数不变,因为变频器的输入输出中都含有大量的谐波,由于这些谐波的影响会增加电动机的损耗,所以功率因数一般会受到影响,如果功率因数下降的较多,就需要加装直流电抗器,是不是合算要考虑实际情况。 2、要考虑60Hz电动机改为50Hz运行,轴功率会降低,是不是满足机械的要求要考虑。如果原电动机容量的余量较大的话,是可以满足要求的,但满负荷运行时电流会超过额定电流,也就是说尽量不要在满负荷状态下运行。 3、如果没有调速要求的话,还是不要运用变频器控制,直接在电网上运行就可以了,但要相应地降低负载。 4、我说的转速降低后,电机的输出功率也降低了,是相对于50Hz下的情况,即说这时电动机达不到额定功率输出,还是那句话,如果原电动机容量的余量较大的话,是可以满足要求的,即如果需要调速节能,当然是比较理想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