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很有研究价值的问题

楼主(2003-05-13):
小弟在毕业设计中碰到一个难题: 在智能小区的低压配电监控系统中,想用现场总线来实现整个系统的电压,电流,功率等参数的监测,自动控制的功能. 那位高手能给小弟一点启发,这样的系统需要什么设备还有花费大概要多少. 先谢了

网友A:
要看小区内的用的电气情况而定 用网络的 方式 device net

网友B:
你说的太笼统了,我不知道你是需要整个系统的电压,电流,功率还是说整个系统内所有单个用户的电压,电流,功率,如果是前者,在总供配电处加装电流电压和功率表就能解决问题,不过我想你问的可能性也不太大,估计应该是后者,如果是这样,那么就得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拉,这个时候就要分析系统的响应时间要求,系统的容量以及系统的具体功能和控制要求,不同的要求对与网络的选型和控制系统的配置是千差万别的,所以我建议你首先把问题细化,确定基本的控制要求,通过研究小区的大小确定系统的规模,通过对估算控制量来确定系统数据的流向和时间要求来选择网络类型。。。,你的革命才刚刚起步,好好干吧,说不定还能得个优秀毕业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