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求各位的高见!!!!!!!!

楼主(2003-05-13):
现有三个控制系统,分别是honeywell的tps系统、triconex的esd(紧急停车系统)系统和另外一个压缩机的控制系统。请问如何实现这三个系统的时间同步?希望能有详细地回答。谢谢!!

网友A:
应该先购有GPS,然后再同步。具体怎摸做,我也不大清楚。 我单位ABB的DCS和新华的DEH要进行时间同步还没有实施,等成功以后 再告诉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