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Mitsubishi)PLC
求助:三菱PLC通信

楼主(2003-05-13):
请问三菱FX_2N系列PLC的通信功能如何编程?(需要与上位PC机由RS-485通信连接,PC用C++编程,PLC与四台驱动器用到A/D,D/A)

网友(2003-03-19):
这个我也想知道,希望各位大哥赐教!! 另外,请问楼上,你要实现的都是些什么功能和要求!谢谢

网友A:
真是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啊! 我也求教三菱FX2N系列PLC 与485BD板子相连的问题,我通讯了好久都没成功。用变成软件下载D8120怎么总是不对,它的参数到底多少啊,三菱的编程软件可以支持485吗?

网友:
我可以做!请报价

网友:
你开一个吧。留个联系方式

网友B:
我这有控件,或者可选择MOVICON组态软件,http://www.powercon.com.cn

网友C:
在下 学的就是三菱FX2N系列的PLC

网友(2003-05-10):
大家别忙了,用sc-09电缆通过计算机232口与plc通讯,然后fx2n用N-N网络联网即可(区域共享)

网友:
to:逍遥浪子 能不能说具体点,协议怎么办?应用程序怎么办?主从站怎么设置? 和上位机通讯的驱动程序得自己编吗?

网友:
fx2N间的通讯用485BD扩展模块即可实现联网,用区域共享即可;对于协议来说,你可以用vb的mscomm控件进行组态软件编写,至于通讯协议来说,只要上下一致就可以啦,PLC为RS指令,详细情况可以参照fx通讯方面的手册,很详细的

网友D:
可以向菱电公司索取485通讯协议资料,或者在上位机上加个组态王之类的国产组态软件,也花不了多少钱!

网友E:
到htpp://www.jtplc.com或者三菱网址去下载通讯协议手册就可以解决以上问题了,这里简单介绍一下: FX2N 共有如下通讯协议: 1、编程口专用: 硬件接口--RS422,即2发2收共4根线; 通讯协议--专用; 它只能和计算机编程软件(例如FXGPWIN、GPPW)、人机界面、各种 计算机监控组态软件交换数据; 2、RS 485 LINK FORMAT1通讯格式: 硬件接口--RS485,即1发1收共2根线; 通讯协议--LINK FORMAT1; 它只能和各种计算机监控组态软件或DDMF1产品系列交换数据,无需在 PLC中编程,也可以组成32个从设备的RS-485网; 3、RS 485 LINK FORMAT4通讯格式; 硬件接口--RS485,即1发1收共2根线; 通讯协议--LINK FORMAT4; 它只能和各种计算机监控组态软件或DDMF1产品系列交换数据,无需在 PLC中编程,也可以组成32个从设备的RS-485网; 4、RS 485 自由通讯方式; 硬件接口--RS485,即1发1收共2根线; 通讯协议--用户自定义或者与连接设备协议相同; 它能和各种计算机监控组态软件或其他设备交换数据,必须在PLC中编 程,也可以组成32个从设备的RS-485网; (悄悄话:与DDMF1系列产品可以使用到38400bps喔!) 5、RS 485并连方式,通讯速率可达38400bps,但需要使用专用数据地址 并需要用程序配合才能传输更多数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