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如何实现FX2N与上位PC机的通讯?急!!!!!!!!!

楼主(2003-05-13):
下位是FX2N,需要在上位PC及上实现监控! 采用何种通讯方式? 硬件如何添加? 软件如何编写? 》》》

网友A:
你可以利用FX2N-485PC-IF来作为RS-232/485转换接口,再连接FX2N-485ADP即可实现。 当然还需要有一个软件包支持本人用的是SW3D5-GPPW-C Good Luck!

网友A:
你可以利用FX2N-485PC-IF来作为RS-232/485转换接口,再连接FX2N-485ADP即可实现。 当然还需要有一个软件包支持,本人用的是SW3D5-GPPW-C Good Luck!

网友B:
选择计算机组态软件,例如国产组态王; 配置一根RS-422编程电缆,一般是3米,如果现场到计算机较远可选配100米甚至更长电缆; 连接计算机COM1或者COM2和FX2N 编程口; 计算机上一般无需编程(除非你要程序控制什么东东),添写通讯设备、IO地址、变量,然后画动态画面(看看你的艺术修养了)连接变量,编译、运行,一切OK!效果是多么专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