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fi90与高级语言如VC/C++BUILD通讯互访

楼主(2003-05-13):
我想在如VC中用函数读出INFI90中任意块号所对应的值,有办法吗?各位大虾,有什么建议?如果需要硬件,有什么设计思路呢?因为INFI90是DCS,一时无从下手。请教!!如哪位涉及INFI90,请与联系,同行技术探讨,谢谢!!crazyyin@263.net

网友A(2003-04-02):
首先你须确定INFI 90的通讯协议是那种, 其次如你开发的是通用程序,则可采用OPC接口. 请参考本网Lonworks栏的FieldServer扫描器, 如有需要请联系 上海东岱

网友B(2003-05-13):
只有在了解协议的情况下才能采用OPC?我再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