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哪位有圆光栅的资料?

楼主(2003-05-14):
刻槽为2048 ,直径为60和4的圆光栅的资料,做好有原理介绍的 如果哪位大虾有,可不可以发到我的邮箱里面 finesnow2000@163.com 多谢了!

网友A:
我公司是RENISHAW光栅测量系统中国大陆总代理。你可打电话010-82025588-32找Johnny咨询。也可将你的详细联系资料E-MAIL至:scb9701@163.com RENISHAW光栅测量系统 RG2、RG4直线光栅测量系统特点: 1. 独特的开放式非接触反射光栅系统 2. 与传统光栅相比,大大降低用户对光栅安装、使用、维护的要求 3. 外型小巧、安装极其简便快捷 4. 抗灰尘、抗划痕 5. 读数头与标尺之间的距离及公差大大优于传统光栅 6. 独创的内置式安装状态指示灯保证光栅安装及使用时勿需任何监测设备 7. 提供对光栅测量系统使用状态便捷、可靠的适时监控 8. 光栅尺可根据要求非常方便地裁剪至任意长度,极大方便用户不同测量长度的需求和库存管理 9. 与安装面优异的热匹配简化了系统热补偿,真正达到反馈元件与被测量对象热性能的最佳匹配 10. 分辨率可达10纳米 11. 开放式非接触、最高速度达15m/s 12. 内置细分电路,体积小、重量轻 13. 规格繁多的读数头提供工业标准的模拟和数字输出 RGR、RGSR系列圆光栅特点: 1. RESR高精度系列精度达0.7角秒 2. 独特的锥面安装方式确保安装快捷、精度高,不需联轴器 3. 重复性精度0.01角秒,最高分辨率0.01角秒 4. 没有反向间隙 5. 刻线从4,096到64,800线等多种选择,优异的性能价格比 6. 最高速度达3000rpm 7. 外径从52mm到413mm多种规格供用户选择 8. 轻巧、大内径、低转动惯量(横截面小于10x20)可最大限度地满足用户安装要求 RGX平面网状光栅特点: 1. 外型小巧、便于集成 2. 高精度,彻底消除阿贝误差、正交误差 3. 安装简便,容污性强 RENISHAW其它系列: l 开放式玻璃光栅 l RGH34裸头系列 l RGE细分插补接口(信号细分最大2000倍) RENISHAW光栅典型应用领域: 计量和检测 装配和测试 直线电机 半导体制造和测量 印刷和影像 运动控制 科学仪器 自动插件机 专用机床 空间测量 医疗仪器 超高精度机器和装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