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OPC与DDE的关系

楼主(2003-05-14):
请问OPC与DDE的关系。谢谢!

网友A:
其实没有必然的联系. 使用方法类似,都有回调函数!

网友B:
DDE是微软公司的一项数据交换技术。通过定义标准的数据采集方式,DDE使客户应用能够独立于数据源的供应方,开发商不必再象以往那样定义专用的接口。于是DDE成为许多类型的自动化设备如PLC(Programmable Logic Controller,可编程逻辑控制器)的标准接口。DDE的出现使人们以为数据访问的问题得到了有效解决,但在使用过程中,用户才发现采用DDE来在设备和控制系统之间传递实时信息并非理想的办法,因为它在传输性能和可靠性等方面都存在许多限制。为此开发商不得不对DDE标准进行扩展,他们开发出各种专用的信息格式,以提高客户应用程序的性能和通信吞吐量。于是出现了DDE的多种演化版本。 多种版本的DDE(如Advanced DDE,FastDDE,PCDE,BlockDDE等)违背了DDE最初的宗旨,因为不同的DDE格式使得客户在选择时又不得不受开发商所用格式的限制,也最终使得DDE不能够再称为统一的标准。另外DDE不适用于大量数据的高速数据采集,并且DDE从来没有为不同计算机之间的数据交换提供可靠的机制。 上述这些原因促使工业界不得不重新制订更为高效、可靠的数据访问标准,这就是OPC。OPC比DDE更鲁棒,所提供的功能也更为强大。此外,OPC提供的是一个标准的通信协议,而不象DDE那样存在不同的DDE格式。OPC时代的到来使数据的交换与通信变得开放、高效、安全、可靠,同时也为信息的集成提供了更为合理和简便的方法。 与DDE相比,OPC最主要的优势体现在数据传输速率上。由于OPC服务器每秒能管理成百上千个事务(在Inprocess方式下甚至能达到百万数量级),而且与DDE不同的是它的每个事务能包含多个数据项(Data Item),因此采用OPC传输数据要比DDE快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