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N总线问题请教!

楼主(2003-05-14):
我是做CAN的,由于没有人讨论,所以,感觉很是郁闷,我买的是华控公司的CAN卡,(那个恶心的公司,售后服务差的不能 再差了)我用的下位机是 片内带有CAN的TI公司的DSP的DEMO板,我现在遇到了几个问题,自己也思考过,也解决了一些问题,比如,当时CAN卡通讯搞不通,现在 ,已经可以通了,可是,我 现在的问题出来了,也尝试着解决,结果未果!,郁闷中,我的问题我觉得很奇怪,,因为我的CAN是双口的,所以,当把两个口连起来的时候,不就相当于CAN组网了吗,(因为CAN卡上已经带了两个120欧姆的电阻),结果很好,一个口收一个口发,成功了,用 示波器也可以看到 发出的CAN信号,因为,我设置的波特率是500K的,所以,周期是2微秒。可是,接下来问题就出现了,我把下位机通过SN65HVD231连到CAN总线上,然后,下位机和SN65HVD231都通电了,我想,虽然,这个下位机不发信息也不收信息,可是,应该不影响其他节点的信息发送吧,可是问题出现了,当我把下位机连到CAN卡两个口所组成的CAN网络时,原来的两个CAN口居然不能收发了,我用示波器也看不到CAN信号了,示波器变成了高电位 ,而把下位机,断开,两个CAN口又可以收发了,真奇怪了。后来,自己用万用表测量 了一下电压,发现,当不连下位机,两个CAN 口发送接收时,CANH的电位是2.58伏特,CANL的电位是2.40伏特,而当不发送接收是,CANH和CANL的电位都是2.44伏特。然后我又用表量了一下断开总线连接的下位机,发现,SN65HVD231的CANH引脚电位是3。3伏特,CANL引脚的电位是0.7伏特,呵呵,还真是奇怪了,我在想,是不是 ,由于下位机和CAN卡所组成CAN网络电压不匹配??我不知道是不是这个问题,所以,还请指点迷津。 另外我还有一个问题 ,我有个想发,请问一下,我把一个下位机和一个SN65HVD231连接起来,再把SN65HVD231的CANH引脚和CANL引脚并联 两个120欧姆的电阻,那么我用下位机开始发数据,当然没有接收的肯定是不能发送成功了,不过我想用示波器应该可以看到CAN信号的,对吧,我想问问,用示波器测量下位机的TX引脚获得的结果和用示波器测量经过 SN65HVD231后的所获得 的信号,能又什么区别?? 最后一个问题是,,你能给我介绍一下,使用82C250 的经验吗??? 注明:我想你也知道SN65HVD231吧,和82C250没什么区别最的大的就是供电电源吧,SN65HVD231是用3。3伏电压供电的, 希望能够得到高手指点,不胜感激!

网友A:
我也曾做过类似的东西,是个出学者,希望能和你交流。我的EMAIL:jim-gao@163.net,电话:010-67871815转22,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