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配置devicenet网络地问题!

楼主(2003-05-14):
我在做devicenet从站接口开发!目前正在进行系统调试!原来程序是在win98环境下运行!系统一切正常!但是现在将机子地系统改为xp了,当用devicenet mannager进行配置网络地时候老是扫描不到从站!请问这是什么原因阿?很急地说!我得主站是scanner!采用地是pcl—841地can卡和devicenet网络连接! 请大家指教!

网友A(2011-05-05):
请问欧姆龙DeviceNet网络用什么屏蔽线连接,不用欧姆龙专用电缆行吗?

网友B:
阻抗匹配、低衰减是电缆选型的关键!可用有2对(4芯)的RS422电缆代替,型号规格:STP-120Ω (for RS485/422 ) two pairs 22 AWG,耐油、耐低温弹性黑色护套,外径≯8.0mm,可与DB插座匹配。备有少量库存。

hdsr178@yahoo.cn

网友C:
你去www.nengyuan01.com  问问我们的技术吧,看看他能帮你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