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风机应配软起动器还是变频器

楼主(2003-05-14):
本单位有两台95KW和55KW的风机,原设计直接起动,变压器容量1000kva,平时不敢经常关机,每天白白多运行好几个小时浪费情况严重,准备做适当改进,目的:1。在不明显增加电机及皮带损耗情况下,能方便地启停风机。2,能有效节约能源。 请问:应该用软起动器还是变频器,变频器能否节能? 谢谢!

网友A(2001-08-03):
你的风机是作什么的,

网友B:
变频器可以节能!!!! 只要你的风机有风门!!

网友C:
变频器具备软起动器的软起动和软停车功能,且可以调节风量,实现节能

网友D:
若不是引送风机配合,且不需调节风量,或调节很小,用带节能功能的软启动器,反之用变频器较合适.

楼主:
风机用途: 90KW:直流电机冷却通风用(送风) 55KW:排油雾,(抽风) 两风机均无闸门

网友E:
那么,选择变频器就是正确的。除非你不想节能,仅仅是解决启动的问题。

网友D:
马先生: 你好!我猜着就是你所说的这样,"抽风"即"引凤",因此建议你采用俺上贴所说的方案,采用带节能功能的软启动器,经济实惠.不过要使送风和引凤机的启动\停止间做好配合才行.若需要,本公司可以为你配套,软启动器是美国摩托托尼的,详见供求信息本公司的广告.

网友F:
马先生,你的停机时间是几个小时我认为选用软起动器,经济实惠

网友G:
马先生: 你好!我建议采用本公司生产的带节电功能型JRQ系列软起动器。该起动器选用进口晶闸管模块和先进的微电脑技术,能根据负载情况自动控制输出以达节能控制,并具有过压、欠压、过流、短路等保护功能。性能价格比高,技术指标相当于英国欧丽莱、CT、美国AB。欢迎垂询采纳!

网友H:
这里有一个误区,一般风机重来不工作在满负荷状态下;应而用变频器就是正确的,可以按需调节转速,能根据负载情况自动控制输出以达节能;软起功能必竟有限。

网友D:
不一定吧,风机也各有不同的用途的,不同的风机有不同的运行要求,不能一概而论。

网友C:
是不是想上班开,下班关?开时风速需要调节吗?

网友I(2002-10-19):
风机不在满负荷下更应用带节电功能的软起。

网友H:
错: 我用过软起,比起变频的性能不在一个档次上。软起在节能是有现的和有风险的。因为是降低电压为前提的,如果负载不在人的监控或设置不当,会使电流上升导至设备过流或增加无功损耗,或使断路器脱扣跳闸。不信,软起软停时用变频,都是从0到运行最大电流变连续变化,而软起最少的250%额定电流,起动电流设小,起动时间就要长,因为起动力矩不够,此时起动时间若超过系统中某一热继或断路器的值,起动失败,若起动电流设大300%,可以起动,但比起变频起动电流为零来说差的太远。同理在长期运行时,变频调节灵活,软起不行,受输出力矩有限不可能灵活,运行时可以,起动力矩又咋解决,退一步用的智能型软起性能从先天就永远没法与变频比。况且智能型软起也不便宜,而且连西门子那么大的公司从来都说3RW22节能是有前提条件的,要慎用,我不相信主回路结构一样的玩意,商家都比专家强了,除非把牛皮吹破。我用软起变频多年,西门子,雷诺尔,A-B,ABB的软起;西门子,ABB,丹弗司,华为,三菱等变频,比较过,软起不能与变频比,只能在资金有限时考虑;多年经验总结,资金许可时,变频一拖一最好尤其是大电机或分部式传动。

网友J(2003-05-07):
和平公司生产的低压软起器是采用ABB技术有节能作用,但价格只有他的三分之一,你可以考虑一下.www.chinahapn.com

网友K:
软起动器就可以帮你的风机解决这个问题了。请看我们的产品中心里的列表,如有不清楚可以来电咨询。 http://www.hapn.com/cpzx/cpzx.htm

网友C:
问题的关键是在风机是否需要满负荷运转 1、工况需求满负荷运转变频节能不明显,只是在降低启动电流的同时 体现适当的节能效果,防止直接启动对电机的冲击,保护电机,减 少因大负载启动是对电网影响。 2、风机启动后,靠调整风门来控制风量的话,看你的风门门开度可预 估节能效果。 变频器和软启动器的投资有差异,应该考虑你的实际工况而定。

网友L:
马先生: 我对电机启动研究多年,我认为zhengzheng说的非常有道理。 我建议您综合考虑性价比之后再选用软起或变频。针对你的情况,我建议你选用软起动器

网友M:
其实在工程实践中这是一个经常碰到的问题,简而言之:变频器V软启动器 1。软启动器不管与矢量变频和一般变频相比,都很便宜一大截,功率越大价格越明显 2。变频器可以实现软启动器的大部分功能,但软启动器对于变频器的大部分功能是爱莫能助的 3。在电机的运行中一般的软启动器不能长期处于工作状态。 根据你的工程要求,自己玩平衡吧!:)

网友C:
我是一变频器生产厂家,希望能为您服务 05316466693

网友N:
我们专做中央空调节能的.选用变频器绝对比选用软启动要好! 加以控制系统节能效果非常显著. 有兴趣可联系我. chenxl115@163.net

网友O(2006-03-09):
如在不需要调速的情况下可选用软启,但软启动器不具节能功能.但其价格比较经济.

网友P(2007-07-28):
看你注重风机的启停还是节能,若是前者就选用软起动比较实惠些,若是从 节能方面考虑还是变频器好得多。

网友Q:
zhengzheng: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留言   2002-10-20 23:17:00
    错:
   我用过软起,比起变频的性能不在一个档次上。软起在节能是有现的和有风险的。因为是降低电压为前提的,如果负载不在人的监控或设置不当,会使电流上升导至设备过流或增加无功损耗,或使断路器脱扣跳闸。不信,软起软停时用变频,都是从0到运行最大电流变连续变化,而软起最少的250%额定电流,起动电流设小,起动时间就要长,因为起动力矩不够,此时起动时间若超过系统中某一热继或断路器的值,起动失败,若起动电流设大300%,可以起动,但比起变频起动电流为零来说差的太远。同理在长期运行时,变频调节灵活,软起不行,受输出力矩有限不可能灵活,运行时可以,起动力矩又咋解决,退一步用的智能型软起性能从先天就永远没法与变频比。况且智能型软起也不便宜,而且连西门子那么大的公司从来都说3RW22节能是有前提条件的,要慎用,我不相信主回路结构一样的玩意,商家都比专家强了,除非把牛皮吹破。我用软起变频多年,西门子,雷诺尔,A-B,ABB的软起;西门子,ABB,丹弗司,华为,三菱等变频,比较过,软起不能与变频比,只能在资金有限时考虑;多年经验总结,资金许可时,变频一拖一最好尤其是大电机或分部式传动。

网友R:
上面说的好;软启动的确不如变频器,但使用变频器要把功率放大一当,才有把握

网友S:
首先要确定你的风机是否需要调整风量,如果原来配有电动执行机构调节风量的话,就必须选择变频器,因为这样可以采用调整电动机转速的方法来调整风量,就可以省掉原来的电动执行机构;如果风机不需要调整风量,建议选择软起动器即可,毕竟软起动器要比变频器便宜。

网友T(2010-03-15):
                                                                                   晟欣电气SFR03系列新标准型三相异步电机软启动器

SFR03系列电机软起动器是一种综合运用了现代电力电子技术、微型计算机技术、现代控制技术的新型电气装置,广泛应用于各行业感应式电动机的起动控制,可完全取代传统的星/角起动器、自耦起动器、磁控起动器等设备。SFR系列电机软起动器可以有效的减小电机起动时的机械和电气冲击,延长机械设备的使用寿命,降低起动电流及配电容量,是目前技术最先进的交流电机起动设备。

SFR03系列软起动器是通过微型计算机来控制串接于电源和交流电机定子绕组之间的三组反并联晶闸管的导通角度来改变电机的输入电压,同时以程序控制交流电机整个起动过程的电压曲线,使得电机以一条S形的曲线柔和的完成起动过程。

SFR03系列软起动器采用高性能的高速微型计算机作为控制核心,强大的计算能力保证了灵活的控制功能,同时,可以通过程序实现对电机以及相关设备的在线监测和有效的故障保护,性能稳定,质量可靠,操作简便。

SFR03产品构成及结构特点

SFR03系列电机软起动器产品主要由晶闸管元件、铝合金散热器组件、进出线母线排、计算机控制组件、显示操作控制组件、控制电源组件、温度传感器及外壳等部件组成。

安装方式为立式安装,上三进线、下三出线。

SFR03系列电机软起动器有多种结构形式,如:壁挂式、柜装式、抽屉式、户外式等。标准壁挂式软起动器适合安装于电气控制盘柜内使用。抽屉式软起动器最大标称电流为150A,其尺寸制作成GCK、GCS等标准抽屉单元,用户安装极其简单。柜装式软起动器是将软起动器装于电气柜内,并加装了相应的进线断路器、旁路接触器、电压、电流表等低压电器,用户购买后可直接安装使用,无须配置其它外围电器。

SFR03性能特点

u 高清LED显示操作界面,显示直观,操作方便。

u 高可靠性:设备主要元器件均采用国际知名厂商的产品,多重抗干扰设计保证工业现场的高抗干扰性能。

u 起动模式:电流限流、电压斜坡、微(点)动可供选择,适用于工业领域多种负载需求。

u 停车模式:自由停车、软停车可供选择,优良的软停车控制可以最大程度上抑制水泵喘振和水锤效应。

u 完善的保护功能:电流不平衡保护、热过载(反时限特性)保护、过电流保护、缺相保护等。

u 动态故障记忆功能,便于查找故障原因。

u 对交流输入电源无相序要求。

u 全数字化设计,可灵活的通过修改相应的参数来调整起动特性。

u 外围接口:两路继电器输出。

1.1 主要产品标准

SFR03系列软起动器全系列符合以下国际、国内产品标准。

IEC 60947-4-2:Low-voltage switchgear and controlgear – Part 4-2: Contactors and motor-starters –AC semiconductor motor controllers and starters

GB14048.6-2002:低压开关设备和控制设备 接触器和电动机起动器 第二部分 交流半导体电动机控制器和起动器

JB/T 10251-2001:交流电动机电力电子软起动装置

GB14048.1-2000:低压开关设备和控制设备总则

GB3797-89 :电控设备 第二部分 装有电子器件的电控设备 qq670501245  15091898990王小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