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变频故障求助2

楼主(2003-05-14):
现有三菱A540-7.5KW一台一上电就出现EOV3故障告警(并未运行)不知是何缘故,请指教!

网友A:
可能是电源不稳定,浪涌电压造成的

楼主:
用其他三菱机子却正常,电源没问题是变频器本身的硬件故障!

网友B:
EOV3故障告警具体内容是什么?

网友C:
电压检测回路故障或干扰!!

网友D(2009-07-17):
三菱变频器 FR-F500,故障代码EUVT  ,电压正常,如何处理?

邮箱0736113138@163.com

网友D:
三菱变频器FR-F500主板坏了怎么修

网友E:
说的清楚点,这样不好判断

网友F:
出售:三菱变频器A240E大功率驱动板一块型号是(E46669-711V),需要联系13511378079周工

网友G:
7800坏了,换掉就好了

网友H:
可能电压检测回路故障

网友I:
电压检测4570坏了

网友J(2011-12-17):
对:cash66649关于三菱变频器FR-F500主板坏了怎么修 内容的回复:

上海广尔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一直致力于三菱变频器维修等工控设备的芯片级维修,提供发那科驱动器维修、伺服驱动器维修、电源模块维修、变频器维修、触摸屏维修、工控机维修、PLC维修、伺服控制器维修、工业电路板维修、电梯电路板维修、电路板复制、伺服放大器维修等服务,西门子,发那科,力士乐,施耐德,欧陆,安川,欧姆龙,东芝,台安,松下ABB,AB,三菱,富士,LENZE,LG,大森,INDRAMANT,BARUFFALDI,哈斯数控加工中心,辛辛那提,海德汉系统等品牌专业维修。

上海广尔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上海市金山区松金公路218282

宁波市江东区世纪龙腾4433

电话:400-6018893   18606610359

E-mailgmger6@126.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