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楼主(2003-05-14):
问一个低级的问题 B&R的PL2000语言怎么与C语言兼容?

网友A:
不清楚你所说的"兼容"的具体含义, PL2000语言象BASIC. PL2000和C语言就象微软的VB和VC的区别一样,不同情况都能实现你要的功能.但对一个task来说,只能用一种语言.如果您的项目中要用多个task,有些task所用的语言不同,可以用全局变量来完成它们之间的数据交换和协作.